前些日子弄了个bmpcc lanc,发布下几个我觉得用的到的指令。

楼主(2015-03-17):
买了个兰帕特的lanc就一个录放键,觉得太不方便就查了查资料,把几个常用的命令找出来了,已经经过了实际测试。绝对无误,方便自制lanc控制器的兄弟参考,便宜多了做下来也就10块钱左右。
录停命令:E7 CC B6 FF EB FF FF FF
自动对焦:D7 BC B6 FF EB FF FF FF
光圈增大:D7 AA B6 FF EB FF FF FF
光圈减小:D7 AC B6 FF EB FF FF FF
自动光圈;D7 50 B6 FF EB FF FF FF

楼主:
忘了说,已经取反了,检测到bmpcc发出第一个数据的起始位直接发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顶贴 专业用户不在乎这个?

网友:
好贴啊 是什么波特率啊。有示波器或者la 的截图么?

楼主:
波特率是9600.n.8.1。因为不是很复杂,逻辑分析仪看了后没有保存,所以没有截图。
因为编程水平臭,刚开始做的时候直接用51的串口做,完成后发现摁很多次按键才能偶尔控制一次,上了逻辑分析仪发现是程序执行的延时导致数据错位。改用下面的方法后才能稳定工作。
FS:     ;发送子程序(晶振11.0592)
       CLR TXDK(数据发送端口)
       MOV R1,#02FH
       DJNZ R1,$
       MOV R0,#08H
TXDLOOP:
       RRC A
       MOV TXDK,C
      MOV R1,#02DH
      DJNZ R1,$
      DJNZ R0,TXDLOOP
     SETB TXDK
RET

网友(2015-05-07):
好复杂的感觉,又要好一轮学习了...

网友:
arduino 的lanc库都有啊,何必上逻辑分析.

网友(2015-07-05):
学习 就是需要您这样的人指引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