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晴天和雨天的航拍,再加个跟拍T45

楼主(2015-03-17):
完美的晴天,大年初一上海的天气。 气压高度计回传350米高度. 飞了7分多钟

雨天,其实拍了好多个起降,其他的雨大,镜头都太模糊了。就这个正好雨小。

最后来个跟拍T45, 基本很清楚了

网友A:
我靠,这么6,下雨不怕设备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么6,下雨不怕设备坏啊。

不怕,电调位置进不到水。

网友B:
正好在看。。你说的那条小路我今天去看过了 毒蛇还行吧 两边都是路灯 但是还算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在看。。你说的那条小路我今天去看过了 毒蛇还行吧 两边都是路灯 但是还算宽

里面进去了没?  里面应该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进去了没?  里面应该可以飞

走进去了  都有路灯的 还有矮树。。。也不是很宽

网友:
上海F1,13号停车场。

网友C:
楼主要的什么电池可以飞7分钟???

网友:
真有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什么电池可以飞7分钟???

   7分钟是因为毒蛇的滑翔性能好啊, 我都是飞到300米以上,关油门滑下来,滑到200米左右再大油门上去,继续滑下来, 所以有7分钟

网友(2015-04-19):
引用 楼主:
7分钟是因为毒蛇的滑翔性能好啊, 我都是飞到300米以上,关油门滑下来,滑到200米左右再大油门上去, ...

这是当成滑翔机在飞啊。。。话说飞那么久也是很赞的,不知道楼主用多大的电池,什么涵道

网友: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设备拍摄的,效果很好,求教了

网友:
看完我还必须要赞一下楼主的 跟拍就似乎,跟拍T45那一段,看起来很过瘾啊,全程都跟上了,而且 还很多时候 两机距离很近能保持,

膜拜,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