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调接飞控,在有UBEC的情况下,是否可不接电调信号线中的红黑线?

楼主(2015-03-17):
我刚测了一下,电调信号线的黑线对电源黑线的电阻接近0,排除误除万用表本身的误差值(直接短接约30欧,测试在30-31欧左右),可以视为电调的电源地与信号地是联通的,电调的信号线红线是作为5V给飞控和接收机等设备供电。信号线与地线形成信号回路传输脉冲信号。那么在使用UBEC后,飞控和接收机由UBEC供电。那电调是不是只需要连接信号线到飞控就能正常工作了?

补充一个问题,UBEC与电调的电源一起接的话,是不是更能保证飞控与接收机工作时电源的稳定?或者会因为电调本身的电压波动反而影响飞控及接收机?

网友A:
可以的   你看我的帖子   我那 垃圾机器   电调 和 飞控之间  只连接了一根线   就是信号        电调那端  连接了两根  是为了 给信号线加个接地的屏蔽层 防止干扰   飞控那边 只接了一根线   有大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642&extra=

网友B:
用了ubec后,实际已经共地了,所以电调可以只接一根信号线,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另外,有了ubec后,最好电调的5v不要再接了。虽然没啥大影响,但毕竟电调降压输出的模式有线性与开关两种,不知道你的是哪种。长期使用也许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好只接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你看我的帖子   我那 垃圾机器   电调 和 飞控之间  只连接了一根线   就是信号        电调 ...

谢谢,了解了,因为是自己焊的飞控,,之前拿不准到底要不要留电调的电源和地,现在把那两排都给切了。省点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ubec后,实际已经共地了,所以电调可以只接一根信号线,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另外,有了ubec后,最好电调 ...

谢谢,和我想的一样,感觉如果电调突然输出大电流时,说不定会影响5V输出,造成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