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鹰眼合金图传 鹰眼锐视旗舰 怎么接都木有声音求支招

楼主(2015-03-18):
山狗鹰眼合金
图传
鹰眼锐视旗舰 IOSD MINI 今晚又折腾了一遍 还是从鹰眼锐视上听不见任何音频 视频 OSD都正常可就是没有声音啊
想着飞行中能听BB响不是更加安全 老手说看OSD电压 想想也可行 强迫症啊....
山狗的图传线AV-是不是音频线啊我没有接 请教有效的接线方法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图传AV线一般不含音频,大部分图传发射器带有一个麦克话筒,比如ts832, 声音是从图传发射器上拾取的,不是从视频线上输出的,因为相机USB接口上只有一个视频输出引脚,没有音频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