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固定翼用三轴陀螺 AXIS 到手!装涡喷测试!

楼主(2015-03-18):
JR新上市的固定翼三轴陀螺,最让我感动的是除了支持X-BUS外还支持S-BUS,真的方便了很多,哈哈
手里有SPKF16 正好是18MZ,接S-BUS直接可用。
陀螺本体有2个副翼通道,2个平尾通道,一个尾翼通道。信号输入的话必须X-BUS或者S-BUS。陀螺固定方式很多,立着放,躺着放,横着放都行。

官网下载调参软件,X-BUS和S-BUS的切换,感度。电脑连线也用普通数据线就可以,不需要跟TAGS01一样使用专用线了。

襟副翼、三角翼、V型尾翼等,几乎所有机翼类型,都能够适用

AXIS三轴陀螺仪能够分别**设定与选择2种模式:锁定模式和非锁定模式,可以通过开关来切换模式或者关闭。
飞机上天后在陀螺关闭模式下调整好各舵面微调,然后通过一个开关切换2次来完成陀螺中立点的设定(很方便)。
陀螺感度可以通过调参软件调整,当然也可以用遥控器的GYRO功能来随时调整。
我觉得最NB 的地方是感度可以跟随摇杆的动作来自动改变大小已获得最好的飞行手感,也就是说摇杆在中位的时候感度位最大,摇杆越往两边打陀螺感度越小!

第一个起落调试了一下感度,第二个起落开始爽飞!
飞行那天侧风很大,大概4-5级,在关闭陀螺的情况下飞机的晃动很大,特别是副翼,很难稳定的住。
开非锁定模式以后晃动明显减小,基本跟无风天飞的感觉差不多,特别是起飞和降落时候。后来尝试了下锁定模式,这个模式下飞机会尽量保持松杆时的状态,我尾舵还是调的非锁定模式,不然的话在转向的时候会很别扭。这个模式感觉用在3D机上这个模式应该很好,眼镜蛇这类动作应该可以轻松完成。回头放到板机上试试3D的效果!

网友:
感觉固定翼陀螺仪要慢慢普及开了   之前的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感   再就是需要动态的感度设定   这样飞机飞起来才不会感觉很僵硬 像直升机的3轴那种锁定感

JR   Daemon   Mikado 都在做,到时候看看谁家的会比较成熟

网友:
期待3D板机上的试验结果。

网友:
都是大神那,真厉害

网友:
X-BUS和S-BUS都可以用,太棒了!

网友:
果然都是硬货!

网友A:
固定翼三轴要用的好,最重要的是避免开锁定(或者只能在摇杆中位附近非常小的区域开锁定),同时感度要随杆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刚买了Spektrum AR636接收(带3轴陀螺的)那天试试这种,JR 固定翼用三轴陀螺 AXIS ,哪个有本事把mini TAGS01刷机成固定翼用的?

网友:
上网找了一下,国内暂时不见,在鬼子哪看到。

网友:
舵机是SPK 原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三轴要用的好,最重要的是避免开锁定(或者只能在摇杆中位附近非常小的区域开锁定),同时感度要随杆 ...

确实是,JR 这款陀螺可以随摇杆的舵量来递减陀螺感度已获得最自然的操纵手感!

楼主:
舵机换掉了,用的JR ds6311和ds6315。

网友B:
重点是多少钱啊。。。目前在用CC3D飞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多少钱啊。。。目前在用CC3D飞固定翼

看这里,相当于一口价。

网友:
直机的  在固定翼上 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