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p100bl脚架问题

楼主(2015-03-18):
Hp100bl的
电池
只有300mah,请问hp100bl能装fbl100的脚架吗?因为fbl100的电池容量大一点,望知道的大大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了大容量电池的后果就是太重飞起来不灵活,原厂电池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容量大 重量肯定提高 如果是有刷电机负荷加大 直接减少电机寿命 不提倡加大...原厂就好

网友C:
无刷的用容量大的电池可以。100BL的动力很强劲。

网友D:
哈哈,以上全部答非所问。 都是建议不要换大容量电池的。
楼主应该这么问一下,看看怎么答:
fbl100能装hp100bl的脚架么? 因为hp100bl的电池容量小一点轻一点,望知道的大大回答一下,谢谢!
当然我也不知道,因为两部机器我都没有,纯属看热闹。
据说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楼上知音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