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话干扰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借用模友“飞天军仔”在5irc上的一个帖子,“电话一响,飞机立马落地!”原文如下:本地模友飞机,照片是第二现场。3月10号下午,正常飞行到准备降落时放下起落架,准备进跑道通场确认起落架放下后再绕一圈降落(此时控和飞机的距离大概在200米左右)这时机主手机响起(手机放在上衣口袋,离控很近),就在同一时刻飞机失控进入螺旋,直接掉地(有完整的视频,机主是个低调的人。不想把视频发出来)。后来把接收拿下来实验,只要电话响起,接收红灯就闪。机主电信的手机干扰最厉害,移动的也有干扰但是会好一些。
  今天又用其它品牌的控做实验(正常使用中的控,无失控记录)距离近的时候无所谓,但是距离超过100米以上,也会有亮红灯的情况出现。后面有机会准备在外场的时候准备再用不同品牌的控分别实验一下。
  在发这个帖子之前我搜索了一下相关的航模论坛,好像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或者是发生过人家没有说,所以,发这个帖子:
              1.就是想要提醒大家,飞行中最好不要把手机放在身上,安全第一!
              2.有机会,恳请您做个实验,在不同的距离试试,看看您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手机放在控这头,打电                 话的人不要离控或者接收太近)
              4.发生失控的设备是FUTABA18MZ,接收是6014,完全排除两端设备缺电的情况.
              5.此帖无攻击或者贬低FUTABA这个品牌的意思,不排除单个的控发生问题。发这个帖子只是就事论事,其主要                 目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在飞行时尽量手机和控分开。涡喷失控真的很吓人!
              6.如果您是无线电专家或者相对了解无线电,还请您发表观点已让广大模友受益。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以前听说过国外有这种情况发生,在飞行时手机尽量离控远些,那位楼主用的是FUTABA18MZ,接收是6014,不知道JR的DMSS技术是不是也会这样!

网友:
改天试下

网友:
这个贴很有意义,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有干扰的,10C PCM 72M 在飞山坡的时候,有朋友短信轰炸(一上午二十多条吧),飞机距离百米左右失去信号,坠山,接收是146IP ,接收电是3S锂电UBEC。初步断定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山上信号不好,手机功率大,短信和彩信接收的时间长,影响了发射。二是UBEC不稳定,导致接收断电。不过捡回来检查的时候电是正常的。遥控也正常

网友:
电话干扰还好我没遇到

网友:
以后要注意手机放好再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