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250不稳

楼主(2015-03-18):
按照泡大神的方法校准完,用默认参数。抓住,乱飞,左右前后乱晃,特别是左右。有没什么处理办法喃。停油后,四个电机都不是同时停住是不是电机转数不一样喃。最后来谴责下乾丰6030,垃圾玩意。各种射。

网友A:
P值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值减小一点

怎么调。哪里调。能给我图片吗?纯新手。谢谢

网友A:
你在论坛上搜CC3D PID,静下心来 耐心的研究下保证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论坛上搜CC3D PID,静下心来 耐心的研究下保证有收获

额。好的。

网友B:
多看论坛大手们发的帖子和共享的调参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论坛大手们发的帖子和共享的调参数据

哪里能找到南。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过没有?默认参数应该能稳定飞行的,估计有别的问题,上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过没有?默认参数应该能稳定飞行的,估计有别的问题,上图看看吧

油门怎么校准。油门最高通电,然后最低?没搞个银燕的。

网友D:
电机启动参数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启动参数设置下就好了

把四个启动参数的进度条拉到一样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四个启动参数的进度条拉到一样长?

不一定,你先全部归零后一个一个调到启动值再全部开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你先全部归零后一个一个调到启动值再全部开始测试

嗯。好吧。我下午去试下。

网友E:
一定要校准油门行程,我的刚开始没校准也是乱晃.后来校了就好了,虽然现在还是有点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校准油门行程,我的刚开始没校准也是乱晃.后来校了就好了,虽然现在还是有点飘

怎么校准喃。油门最高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喃。油门最高上电?

我的是银燕12A电调,电调的ESC线接到遥控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注意线序,正对正,负对负,信号对信号),然后遥控油门最高上电,会听到短的滴滴两声,马上油门最低然后听到长的滴一声,最后是短的滴滴滴,哆来咪.一个就校准好了好了,再做其它三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