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5涵道飞外场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5-03-18):
请教大家  想入大涵道机  可是 6s 5000mah 45c电池  大概只能飞3分钟左右    那电池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一次性带10块电池吗?一块700元   或者带外场电箱  大功率充电器 现场充? 大功率充电器电池受的了吗  或者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请各位前辈给些建议  谢谢!

网友:
便携式发电机

网友:
发电机值得拥有!

网友A:
准备4块电池,外场5C充,基本可以飞一电充一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4块电池,外场5C充,基本可以飞一电充一电

外场充电包 有正规厂家生产吗   网上卖的看着安全性好差啊

网友B:
大涵道,外场的话,308DUO充电器1500元,8S 50AH电包1300元,加两组电池,我就是这样,一天十几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涵道,外场的话,308DUO充电器1500元,8S 50AH电包1300元,加两组电池,我就是这样,一天十几个起落…… ...

确实这样很好,  5c的话理论上12分钟充满。哥们你的电包是自己做的还是直接买的,我还在上大学老是怕那玩意放宿舍不安全,有正规厂家在生产那东西吗,质量过关的,或者电瓶车的电瓶电压符合充电器电压的情况下可以当电包使用吗 ?

网友:
大涵道这家伙就是费银子的事。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这样很好,  5c的话理论上12分钟充满。哥们你的电包是自己做的还是直接买的,我还在上大学老是怕那玩 ...

自己组,搞完一个电包1300,性能稳定好用……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电池包。。

网友C:
连续飞,电池包肯定不够,一般的电池包(1000吧块钱的)给105涵道供电,10来个电池就不行了。。。。。要连续不断,众多模友**各种飞机。 2000瓦的手提静音发电机很有必要,没噪音,没油污,后备箱一放就OK。308或者4010充电器+手提静音发电机。可以做到每10分钟两块6S5000电池,一下午50-100块电池的充电

网友D:
这么大电池,可能发电机正合适。我还好,玩70E的3D固定翼,有四块6S 3300电池,还有15E拿来练手,经常飞半天而已,所以就买的小电包,串联成 8S 22AH的,半天至少可以飞12个起落。由于车子小,左手有伤不便提重物,所以我不考虑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池,可能发电机正合适。我还好,玩70E的3D固定翼,有四块6S 3300电池,还有15E拿来练手,经常飞半 ...

我也是  因为没车子  去外场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飞,电池包肯定不够,一般的电池包(1000吧块钱的)给105涵道供电,10来个电池就不行了。。。。。要连 ...

确实 电池包 10块电池也就没电了  准备 看看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