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0版本电池改装后无法识别电量百分比

楼主(2015-03-18):
用2.0版本电池改装电池盖以后,正常开机后可以显示电压值。但不显示电量百分比,用调参软件提示电量低,其余显示正常。不知道这是啥原因。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
dji屏蔽了

网友A:
只能放电放到自动关机,再充满,恢复电量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放电放到自动关机,再充满,恢复电量百分比

可以吗,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吗,试一下看看

不过就没有diy电池的意义了,不能方便的换电芯了

网友:
原因就是改装过了

网友:
貌似只能用一代电池改了

楼主:
继续继续继续

楼主:
继续继续

网友B(2015-05-28):
收电池盖

网友:
放电到关机,开机还是会电量低,而且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