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rx601 D10链接cc3d地面站 电机怠速那步没反应

楼主(2015-03-18):
新下的15.02版软件 安装连接cc3d都正常 到了设置电机怠速那部 拖到最右边都没反应 其他步骤都正常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油门通道也能转 接到飞控就不行 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也是用RX601接收的!你换成14.06的软件看看!不行的话可能就是飞控有问题了!

网友:
插電池沒?

楼主:
帮朋友调的 软件换了好几个都不成 拆开看了看 貌似也没看出问题 电池当然插上了 后来发现是那哥们线插反了 我又献丑了 对不住大家.......................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是关键,呵呵。

网友A:
我是遥控器校准的时候怎么动油门都不能识别,原来用天地飞用的好好儿的,换了个D10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遥控器校准的时候怎么动油门都不能识别,原来用天地飞用的好好儿的,换了个D10就不行了

别忘了D10的接收1通是升降,2通是副翼,正好和天地飞的相反,你把1、2通的线颠倒一下再试试。

网友:
应没问题

网友B:
借楼主问题 请教下楼主 RX601 能不能单独接BEC  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问题 请教下楼主 RX601 能不能单独接BEC  怎么接?

+5和GND,按接针定义随便接到一个通道上就行了。因为每一个通道接的都是信号线,都剩两个接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和GND,按接针定义随便接到一个通道上就行了。因为每一个通道接的都是信号线,都剩两个接针。

是这样的 电调不带BEC 那么电调是有两根线 一个白色信号线 一个黑色 地线
BEC也有两根线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按照第三通道 油门通道为例 我是可以把正极接在油门通道的正极上 信号接电调信号  地线 把电调的黑色线和BEC的黑色线 并在一起接上么?
按我说的这样 是否可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电调不带BEC 那么电调是有两根线 一个白色信号线 一个黑色 地线
BEC也有两根线 一个正极一个负 ...

恩,可以那么做,也可以不用那么复杂,你把第一通电调白色接信号,黑色接地线(其实也可以不接),然后剩下三个通道任何只接白线不接黑线,然后在这三个通道中第三通或任意接上+5V和GND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可以那么做,也可以不用那么复杂,你把第一通电调白色接信号,黑色接地线(其实也可以不接),然后剩下 ...

大概明白了 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