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CC3D F450 能悬停油门跟手的,油门曲线图!

楼主(2015-03-18):
求一张CC3D F450 能悬停油门跟手的,油门曲线图!

网友A:
因为 机器的配置不同 起飞重量也不同 所以 每个机器的 油门曲线也是不相同的 你先飞飞试试 看看你的机器 悬停时油门在百分之多少 然后 你把这个位置的曲线 变得平滑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B:
飞飞找一下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