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看 电机的极数

楼主(2015-03-18):
帮忙看看这个电机是4极的   还是2极的

另外想请教    怎么辨别 区分 2极或4极电机    表示感谢

网友:
这电机。。太残暴了,什么牌子的

网友(2015-04-19):
内转子电机难搞!

网友:
四极两极看不出来,需要你自己去试验,用螺丝刀或者钢的轴绕转子磁铁滚一圈,能感受到几次弹跳就是几极的,其实就是在两个磁极间跳跃,小心不要把磁铁表面划伤。
一般这种无槽线圈的都是两极的,如果是带槽的铁芯,不是3槽的而是12槽的很可能是四极,要根据线圈的绕法判断,当然最稳当的还是用轴去滚一圈。没法拆的话,有个不是很好的办法可以识别一部分电机:针对有槽的内转子,把轴拧一圈,能感受到几下顿感就是转子极数和定子槽数的最小公倍数,比如3N2P的电机就会有6下顿感,12N4P就是12下顿感,基本就是这两种,但是碰到奇葩组合的或者是这种无槽定子的就没法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