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更换3406 MOS管

楼主(2015-03-18):
以前炸鸡时把尾电机炸坏了,换了尾电机,因为手上没有那么细的热缩管,于是乎没有把焊接接头给保护住。在又一次炸鸡的时候尾电机两根线搅到一起去了,直接短路,尾电机狂转,烧掉了主板上的最右上方的mos管,直接烧焦脆掉了。
看了mos上面印刷的型号:3406  但是电路板上印刷的是UT6402,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两者区别不大,只在于UT6402的电流更大。
既然厂家设计电路选择的是UT6402,实际用料却是3406,我只能认为是出于生产成本考虑了。
既然厂家用的是3406,我也就买了些3406回来,自己自行更换了烧掉的那一个。
考虑到尾电机短路时大电流狂转,担心电机已经受损,于是也重新换了一个同样规格的新尾电机,尾桨也换了新的。
这时候,问题来了,对频正常,油门也正常,只不过会发现明显的锁不住尾了,油门大了之后尾巴会顺着大桨转动的方向顺时针转动,显然是尾电机转速不够没有提供足够的推力来抵消大桨转动产生的扭矩。

咨询了身边的朋友
目前能够尝试的解决方式有两种,还不清楚能不能解决问题
1、从主板上完好的3406拆一个过来替换到烧掉的这个,用我新买的3406焊到拆下的位置
2、三个3406全部换成我买的这种

有没有自行更换过mos管的朋友?有出现我这个症状么?

有没有好的解决建议?

楼主:
补上一张图,图上红圈里就是烧掉的3406,我已经换了一个,松香点的有点多,不要嘲笑我的焊工

楼主:
采用原来主板上完好的3406替换的方式测试
取下自行更换的3406后发现悲剧了,左下角的pcb板焊点被弄坏了,换新的3406上去只能焊两个脚
研究了一会发现只能飞线了,飞线到图上X2芯片右上角那个针脚
无奈手上工具都不太顺手
一切以能焊上去为原则,漂亮、完美等等压根跟我不搭干
依然请不要嘲笑我的焊工

中间和右边的3406都是歪歪扭扭,右边的3406左下角针脚飞线到X2右上角

手头上没有控
晚上回家再测试吧
再不行的话只有换掉全部3406并且还得飞线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去买UT6402回来全换上
再不行......我也没辙了,估计只能买主板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上一张图,图上红圈里就是烧掉的3406,我已经换了一个,松香点的有点多,不要嘲笑我的焊工

你买的是AO3406吗?这个型号不合适。应该用AO3400,或者AO3402。元件上印字看着更像34D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AO3406吗?这个型号不合适。应该用AO3400,或者AO3402。元件上印字看着更像34D6...

我买的是3406

主板芯片上除了3406字样外,没有任何其它标识了
我问了其他朋友,他看到的也是34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3406

主板芯片上除了3406字样外,没有任何其它标识了

奇怪为什么选这种导通电压很高的管子。我想要么你买的元件有问题,要么是固定螺丝下面的电阻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为什么选这种导通电压很高的管子。我想要么你买的元件有问题,要么是固定螺丝下面的电阻也有问题。。 ...

我朋友说3406左下角那针脚是控制信号
螺丝下面的电阻一端是接在3406控制针脚的,这个电阻应该不会通过大电流导致烧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说3406左下角那针脚是控制信号
螺丝下面的电阻一段是接在3406控制针脚的,这个电阻应该不会通过大 ...

不知道你这种机型会不会,我的HCP100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种机型会不会,我的HCP100烧过。。。

好的,谢谢提醒,如果这个电阻坏了,我估计我搞不定了,太小了,没法焊
我晚上回家先试试中午换mos后的效果

网友B:
建議您X2先飛線接到電阻 後 在引到MOS左下腳 應該就OK了!

网友C:
电机转向不会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X2先飛線接到電阻 後 在引到MOS左下腳 應該就OK了!

我从PCB印刷线路上看到X2和电阻原本就是连在一起的,您是担心上次短路时把这条印刷线烧坏了么?

按照我昨天中午的飞线解决方案(三颗3406从左到右依次为原厂、非原厂、原厂)
悬停没有问题,但是切3D模式的话直接在地面逆时针旋转了,感觉是尾电机动力过剩了
真的是我自己买的3406供电不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向不会错吧?

电机转向没有问题,按照昨天中午的飞线解决方案,晚上测试悬停都正常

网友B:
首先雙馬機原廠配置不變 尾巴逆時針旋轉 多半是尾馬達出力不夠 ,尾巴順時針旋轉 多半是主馬達出力不夠
以上是機板沒問題下的狀況

一般會飛線大多是PCB焊點出問題或斷線才會飛線,飛線大多也照著PCB的走線設計 飛 ,您X2飛線接MOS左下腳 如果你MOS左下焊點有問題 會PASS掉螺絲下方第一顆電阻的出線迴路 ,比較保險的作法是X2飛線到螺絲下方第一顆電阻的出線迴路,在引線到MOS左下腳位 ,另一個做法 會先做好一條3通飛線 再分別接線 ,至於3406 mosfet規格 我查不到相關資訊 不過既然航道沒問題 MOS規格也差不到那裡 可是您提到會逆時針旋轉有點詭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雙馬機原廠配置不變 尾巴逆時針旋轉 多半是尾馬達出力不夠 ,尾巴順時針旋轉 多半是主馬達出力不夠
以 ...

关于尾巴旋转方向,我怎么跟您的理解完全相反?
1、把小鸡放地上,观察旋转方向为从上往下俯视,这时大桨的旋转是顺时针
2、如果尾巴也顺时针旋转,那应该是尾桨推力不够也就是尾电机转速不够导致的无法抵消大桨旋转产生的扭力
3、如果尾巴逆时针旋转,那应该是尾桨推力过大,也可以理解为尾电机转速过高或者大桨转速不够

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
原廠配置下 雙馬機簡單的驗證方法 把主無刷拔掉  尾巴會順時針旋轉 ,把尾無刷拔掉 尾巴會逆時針旋轉,先前回復有誤,您換MOS後切3D會逆時針旋轉 會不會是螺距或那顆電阻影響了陀螺儀感應?

网友:
我也有點搞混了 剛剛去想了一下 ,雙馬機 尾機電的出力方向是順時針由右向左 ,來抵抗您說的大槳順時針旋轉由上往下的方向,尾桿順時針轉或持續由右向左偏,是尾部的反作用力 大於主槳,反之亦然 您尾桿會持續偏右或會逆時針應該是您 尾部的反作用力不夠 或是陀螺儀控製電流的大小出了問題,我沒有100BL
以MCPX為例 對完頻以尾桿的位置為位置 您將JJ拿在手上不動 加油門一陣子後 尾部就不轉了 ,此時您若將尾趕向右偏移 陀螺儀就會重新啟動尾無刷或碳刷 ,或是靜止時您尾桿若不向右偏 向左偏 則尾無刷或碳刷 則會持續禁止不動,我在想您尾桿會逆時針轉或偏右 應該是反作用力不足而非過剩

网友:
我好像也搞混了 剛剛去想了一下 雙馬機的尾端是由右向左順時針的方向反作用力 來抵抗您說的主槳順時針由上往下浮力,我沒有100BL 以MCPX舉例來說
對完頻 機板陀螺儀會以尾桿的位置為位置 ,當您固定拿在手上 上油門 ,尾部的無刷或碳刷會啟動一下就靜止了 ,油門不放的狀況下 此時您 若將尾桿向右偏 尾無刷或碳刷 便會被陀螺儀重新啟動 ,反之您將尾桿向左偏 陀螺儀 不會有動作啟動尾無刷或碳刷 , 回應您15樓的說法 當您尾桿的方向是逆時針 或是由左向右偏移 表示您的反作用力不足 而非過剩,在回應到您最初的問題 您的尾碳刷是好的 航道OK 切3D 卻NG  ,的確很詭異,建議您借張正常的機板比對那顆電阻到底會不會影響您電流的輸出!

网友C:
用放大镜在灯光下仔细看了那个MOS管,上面的标记不是3406,而是34DG。PCB板上的标示UT6402无误。在网上查了3406和6402的参数。前者的漏极电流是3.6A而后者的是6.9A。几乎相差一半。如果用3406代替6402可能够呛吧!

网友:
原MOS估计是AO3400:
Product Summary
VDS                                    30V
ID (at VGS=10V)                5.8A
RDS(ON) (at VGS=10V)    < 28mΩ
RDS(ON) (at VGS = 4.5V) < 33mΩ
RDS(ON) (at VGS = 2.5V) < 52mΩ

AO3406的参数不够,耐流小了,内阻也高:
Product Summary
VDS                                      30V
ID (at VGS=10V)                 3.6A
RDS(ON) (at VGS=10V)   < 50mΩ
RDS(ON) (at VGS =4.5V) < 70mΩ

网友D:
AO3406可以用叠焊的办法解决,免得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AO3406可以用叠焊的办法解决,免得浪费。

3406不适合1S供电,叠焊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放大镜在灯光下仔细看了那个MOS管,上面的标记不是3406,而是34DG。PCB板上的标示UT6402无误。在网上查了 ...

请问34DG和UT6402是同一个型号么?我不太懂

网友C:
34DG应该不是型号而是代号,网上查不到。UT6402是型号。PCB板上既然标了这个型号,不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DG应该不是型号而是代号,网上查不到。UT6402是型号。PCB板上既然标了这个型号,不妨试试吧!

好的,等我下次烧了再换6402试试看。ut6402价格比3406贵多了,一个就要六块,我比较怀疑原厂会用这么贵的元器件么?

网友E(2015-05-05):
请教前辈,hp100舵机卡死,我看舵机传动已经分开了,小电机也没有反映了,会不会主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前辈,hp100舵机卡死,我看舵机传动已经分开了,小电机也没有反映了,会不会主板烧了?

呵呵,你昨天已经QQ联系过我了你懂的

网友F:
哥们,大桨顺时针转,反作用力当然是逆时针的,所以如果没有尾电机的话,整个机身是会逆时针转的。你现在的情况是机身顺时针转,说明你尾电机输出过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昨天已经QQ联系过我了你懂的

才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大桨顺时针转,反作用力当然是逆时针的,所以如果没有尾电机的话,整个机身是会逆时针转的。你现在的 ...

恩,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谢谢
我感觉是电池的原因,放电能力不行,大桨转速不够,调整下螺距曲线和换个电池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2015-06-17):
那个是贴片的,需要用焊台吹……

网友:
v977的我也换过,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