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水平校准疑问

楼主(2015-03-18):
想精细调整。

那么问题来了,水平校准是以飞控所在平面的水平为准吗?

还是四条机臂都要水平?我试过,如果飞控水平了机臂未必能水平。

我校准水平用的是水平泡泡。

谢谢!

楼主:
这2张图片中的校准是不是一回事啊?做其中一个即可?

网友A:
我都是以飞控水平为准进行校准,在哪个页面校准都一样,记住保存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解锁时陀螺仪归零”前的勾去掉校准保存

请教为什么要去掉?我之前都是勾的。去掉的话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以飞控水平为准进行校准,在哪个页面校准都一样,记住保存就是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为什么要去掉?我之前都是勾的。去掉的话有何不同?

不去掉解锁时也要放水平,去掉了只要上电自检时水平,解锁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