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载微单或者单反,飞越810和960同样使用6s1w锂电,哪个鸡架效率最优

楼主(2015-03-18):
不去细说其它电装,就相对笼统而言,810和960哪个鸡架更适合,话说我记得高一挂单反才七百多的轴距了,不过刚才又看了看怎么变成1320了,搞错了吧

网友:
鸡架和效率有个毛关系,挂重物主要看机架是否结实,效率看电机和桨

网友:
估计楼主7010的电机看成轴距了

网友:
可以看我的帖子,960上18寸 5008.6S10000. 7KG起飞可以15分钟3.6

网友:
除了机架,其它配置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当然是重量轻的机架效率更高,而一般情况下,轴距越大机架越重,所以轴距能小则小,不必追求大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