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330 穿越机

楼主(2015-03-18):
Pixhawk 2.4.6 标准版飞控,433数传,5.8G 600mW图传,miniOSD, Mobius808摄像机,M8N DIY版GPS,Frsky Taranis X9D plus控,X8R接收机,好赢四合一Quattro 20A电调,致盈动力2204 2400KV电机,6030 6英寸桨,2200mah 4S锂电。

网友:
这飞机狗都嫌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续航如何?

网友:
这是穿越机吗?设备带这么多?

网友A:
最多飞6分钟 这么重何况是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飞6分钟 这么重何况是2204..................

还没出门试,门口GPS信号不好,家里手按住80%油门,电池到14.8V 8分钟。这个是4S电池!

网友:
有米的人就是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出门试,门口GPS信号不好,家里手按住80%油门,电池到14.8V 8分钟。这个是4S电池!

很重的话!会严重影响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重的话!会严重影响手感

查了参数,这套动力极限升力超过2400g,这个鸡1100个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参数,这套动力极限升力超过2400g,这个鸡1100个左右。

比我穿越6轴都还重 我的6轴6个止盈2204 才840g加4200MA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穿越6轴都还重 我的6轴6个止盈2204 才840g加4200MA3S电池

我这个45C的4S的确不轻,但是它还是挺肯出力滴。

网友:
目测好沉 ,呵呵

起落架看上去不错

网友B:
土豪啊,炸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炸不起啊

我的六轴,Pixhawk,飞了二十次,有一次着陆边上一个土坡擦花了一只桨。这个鸡原本装的cc3d,250,飞了两次,断八只桨,损一个机架,果断不玩儿了。

网友:
我也是330尼龙机架apm带m8ngps,600wm图传,加摄像头,摄像头府仰加了个舵机,航灯,10a乐天,飓风2206,6045全重760克,正常飞行八分钟

网友C:
哦,还带osd和航灯遥控开关,线全部焊接缩短减重了

网友:
瞧这楼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还带osd和航灯遥控开关,线全部焊接缩短减重了

我这个没焊死,那个好赢的四合一电调有一路输出偏弱,飞倒是能飞起来,但是输出至少比其他的差了40%以上,打算返厂了,已经联系过他们售后了。全搞定了以后会减去一些分量。但是这个Quattro电调确实重,带铝壳的,这个电机标称耐高电流性能不错,10A电调不够使。另外我这个是V Tail构架,分量应该在330和400机架之间。

网友D:
楼主这灰机牛X,上面还搭个小角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灰机牛X,上面还搭个小角楼

这个是临时的,测试完了在想别的办法安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焊死,那个好赢的四合一电调有一路输出偏弱,飞倒是能飞起来,但是输出至少比其他的差了40%以上 ...

330  10 a足够,悬停总电流才8.5a分摊每个电调才2a多急速瞬时总电流才15。下来一点点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  10 a足够,悬停总电流才8.5a分摊每个电调才2a多急速瞬时总电流才15。下来一点点温热

不一定哦,我的六轴2.6KG,平时飞起来电流不大,六七级风飞起来,看OSD数据瞬间能上到50A,要知道这50A可不是平均分配的,背风面是卯足马力的。电调是怎么烧的?一般说都是情况特殊一点的时候,天气这东西规老天管,有备无患。

网友E:
太难看了,简直给广大模友丢人啊,估计别人看了以后基本会打消玩航模的念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难看了,简直给广大模友丢人啊,估计别人看了以后基本会打消玩航模的念头了

先得飞起来,先得完成稳定、动力、平衡,先得实现飞控既有的功能,然后再改进外观。人各有志,你做个模一开始就在意外观那是你的习惯,在俺看来那叫Zhuangbility。这种习惯的结果是,经常提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