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坦克开的太慢,求方案

楼主(2015-03-18):
如题,本人有一永行的玩具坦克,速度实在太慢,求让它快一点的方案。这样我小孩可以和我一起玩,不至于玩具太慢,导致小孩没有兴趣

本人自己想了想,要么换个速度快一点的马达,要么换几个齿轮,求专家帮忙。

如下图,当前的齿轮结构。

网友A:
这种难改吧,直接换个波箱,塑料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难改吧,直接换个波箱,塑料的也不贵。

这个没有独立波箱的,是把齿轮直接装在车体上的,然后用一个盖子盖住就算波箱。同样,两个小马达也是独立安装在车体上预留的位置的。

网友B:
把中间的大齿取消了,用一个小齿直接跨接2个大齿,减速比就小了!

网友:
换控制如何?,齿轮只能换齿轮比数小的才可以变快,不如换成2.4G遥控,或者增加电压,后者需要4个小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间的大齿取消了,用一个小齿直接跨接2个大齿,减速比就小了!

我也是这么设想的,但是问题是,画

楼主:
我的想法是最右边的小齿轮找个大两圈的,大齿轮不变右边第二个轴的大齿轮小两圈,小齿轮不动。就是不知道有这种型号的齿轮吗?

网友C:
马达输出齿换个齿数多点的齿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输出齿换个齿数多点的齿轮看看。

可以考虑,我现在这个是9齿的

网友:
这样的波箱还要他干啥,直接撩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