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二个接收

楼主(2015-03-18):
各位大大,我想用一个控同时控制二个接收行吗?我用的是DEVO7,想与二个RX701接收同时对频,然后用控制二个接收做同一动作。

网友A:
DEVO7没用过,其它控只要控里换个模型重新和另一个接收机对频就可以了

网友B:
天地飞是可以,开机,同时对

网友C:
D7E好像不行,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2015-12-28):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觉得2个飞机会同步吗???请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