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油门行程问题

楼主(2015-03-18):
几个月前都能正常使用,后来电脑重装过,中间这段时间就没玩
模拟器
了。前二天重新安装后,出现个问题,油门摇杆无行程,也就是说没有中间位置,一下就是最大油门,其它几个通道都正常。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对呢?
遥控器
是天7.玩真机没问题,就是玩模拟器时出现这种情况。麻烦懂的魔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同样情况2通道无行程,凤凰模拟器!顶起来!

网友B:
g4进去之后,上面的选项第三个。CONTROLLER .然后选择第二个,校准遥控器,每个键都动几下就可以了。每次进游戏都得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