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向乱套了

楼主(2015-03-18):
请教刚装穿越机向前变成向右,向后变成向左。是什么回事?

网友:
你的飞控装歪了

网友:
没设置方向,装反了90度

网友:
是不是通道反向了?

网友:
调参软件里设置一下飞控的方向

楼主:
我想是箭头方向不对,大师们说可以调参数的,请问怎么调试呢?

网友:
遥控器设置 然后在调参软件里校准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053这样的设置行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相对与箭头朝前的方向,飞控实际安装位置顺时针旋转了90°,就在YAW里填-90°,逆时针就填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