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关于jr遥控器混控pix飞控的飞行模式

楼主(2015-03-18):
pix飞控有六种飞行模式,jr11mv我设置了混控,始终只能控制五种飞行模式,请懂行的人讲解一下,怎么设置成6种模式,最好有设置流程,本人附上了图片。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难道没有一个会的哇?

网友(2015-05-06):
我用14sg加原装接收的同求相同问题。

网友:
其实没必要纠结遥控器能切换6个模式,只要一个三段开关,稳定模式、定高模式、POSHOLD这三个就OK了,另外7、8通道调参完毕以后,7通道设为RTL,8通道设置为LAND,基本也就齐活了!

有数传接手机或者电脑的话,可以手机地面站上切换模式啊,15种模式点一下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