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不加长电机座配桨问题

楼主(2015-03-18):
a2212 kv2200配6*4桨和6*3三叶桨哪个好,哪个效率高?谢谢了。目前
电机
是a2208 kv2600 配5*5桨,简直是小马拉大车,垂直飞,会失速掉下来。

网友A:
我用2216 KV2350电机配645桨,各种暴力飞。

网友B:
滑翔机就是要小马拉,尽量减重。垂直飞那是竞速机。2208就可以了,2212当然也可以,动力可以有多种选择,就看你是干什么用。

网友:
这是滑翔机 滑翔机 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