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E800四轴版装什么机架上有推荐吗

楼主(2015-03-18):
比较喜欢高脚架的 daya550无爱飞越650感觉又太大了??E800是13寸桨吧

网友:
装个硬💩派吧。。

网友:
E800是13寸
650正好的,H4也不错,最起码不会有15奖的水波纹~ 我现在就是E800的简装版本,效率没有宣传的那么大,估计精华都在那个电调上唉。。

网友:
建议楼主飞越650 1345的桨正好   不要买简装版的   要买带电调的

网友A:
目前用在h4上,买的是带电调的,太暴力了,现在用默认感度都还觉得高。还有就是电调很大,很高级的样子,倒是太大不好布置位置。。还有就是单单靠电调就可以比别的电调多5分钟,这是多赚的事。

网友:
h4用e600怎样?

网友:
为了e800这动力专门做了一个550机架,20管子,收放脚架,全重2600g自组5200电池。小暴力试机+航线20分钟,硬挂无果冻。(忘记说了用的不是原装电调,要是原装电调估计效率能增加1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在h4上,买的是带电调的,太暴力了,现在用默认感度都还觉得高。还有就是电调很大,很高级的样子,倒 ...

我去, 多5分钟, 那么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在h4上,买的是带电调的,太暴力了,现在用默认感度都还觉得高。还有就是电调很大,很高级的样子,倒 ...

电调确实大,不过想想这尺度增加的同时多了航行灯,重量上也没牺牲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