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5-03-18):
本人新手中的新手,想上一套250穿越机,望各位大神给配一套,在此谢谢啦

网友:
这是你的鸡鸡吗

网友A:
1806电机,NAZA Lite 飞控,12A电调,5030桨,1000mah电池,200mw图传,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6电机,NAZA Lite 飞控,12A电调,5030桨,1000mah电池,200mw图传,楼下补充

网友:
好多  DJI  看来是 DJI的粉丝

网友B:
1806用10A电调就够了,5030、5040、5045桨都行,sony700线摄像头,200MW或微型600MW5.8G发射+接收,如果买带接收的视频眼镜就不用买接受了,或者7-10寸高亮显示屏。电池建议25C以上3S 1500-2200mAh。桨要多买一些,一般机子炸不坏,桨易损。飞控就CC3D或eagle的 X6免调稳定。机架可以买折叠的,便携。找销量大口碑好的店,最好能技术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06用10A电调就够了,5030、5040、5045桨都行,sony700线摄像头,200MW或微型600MW5.8G发射+接收,如果买 ...

能否指出几个口碑好,销量大的牌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指出几个口碑好,销量大的牌子呢?

输入1806马达2400KV,其他类似,然后看销量和评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