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MCKAY 教练功能求教

楼主(2015-03-18):
中学小老师一枚,新入小鸡坑,败了两个D7E,一个刷了MCKAY,一个刷了给力,考虑到MCKAY的教练功能可以带给力固件的学员机,设置了MCKAY教练功能里面的增强,通道,摇杆,,连接了音频线,拨动了开关好像都不行呢。。。求教各路大神。谢谢。
已经搞定咯。通道设置 了之后还要ENT进入设置具体的切换开关的。给力固件上的模型要设置成PPM,之后就OK咯。

网友A:
教练控应该是ppm输出(好像g固件不支持) 类似玩模拟器的功能。学员应该是ppm in(m固里的教练)。如果按你的想法,m控教练设置ppm,模拟器设置。g控学员去做通道映射(类似头追设置吧)或把g固刷出m固,设置教练功能,设置通道,摇杆,增强。这三个我觉得是对学员控操作,可以选对那种辅助。我是m固,但没有2个控。以上是我的分析。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控应该是ppm输出(好像g固件不支持) 类似玩模拟器的功能。学员应该是ppm in(m固里的教练)。如果按你 ...

谢谢,我已经测试成功了mckay主控galee学员控,galee的建一个PPM的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测试成功了mckay主控galee学员控,galee的建一个PPM的模型就可以了。

想问下 那接收机是不是接在m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 那接收机是不是接在m控上?

是的啊。MCKAY的是主控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MCKAY的是主控嘛。

你这样接,m控是学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接,m控是学员。

呃。。给力不带教练功能。只能当学员。M才有教练功能。坛友mike_yong说给力也可以教练,但是我没找到,等他回复了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