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豹2拖带轮挂胶

楼主(2015-03-18):
真实豹2A6托带轮也是挂胶的。看图

国产HL金属改件托带轮没有象路轮那样挂胶,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在帖子里看到过用热宿管的,但是热缩管不是胶不耐磨,没几下就磨掉了。
上几张我的豹2

网友:
灿总的履带

网友:
用黑色厚度相当的橡胶,或者,用过的自行车黑色内胎,剪切成合适的尺寸用胶粘牢即可。方便得很!找修自行车的师傅可以修坦克。呵呵!

网友:
要买好点热缩管可以的,上点胶,非常好。

网友:
呵呵  又一个不认真学习的车长

网友:
用黑色的PVC棒车一个环,内径略小于拖带轮的的外径,把PVC环加热套上去就行了

网友:
嘿嘿,我学到了....

网友:
拖带轮。。。挂个胶皮就可以了!剪一节粘上去

网友:
用热缩管最简单

网友:
多套几层厚的热缩管试试

网友(2015-11-20):
到某宝找硅胶热缩管(内直径:15MM),用热枪或热风机加热即可!硅胶管有弹性,还比较厚实

网友:
11楼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