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机

楼主(2015-03-18):
(图片)

网友:
直流电机

楼主:
直流电机怎么5根线

网友:
难道是交流电动机带着的直流制动器?(102V DC 0.07A)

网友:
单相交流电机后方应是直流发电机

网友:
估计6楼所说的,前面是带启动电容的交流电机,后面一个发电机用于测速,用手转一下电机,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发电机还是刹车。

楼主:
烧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