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无飞控三公里内FPV的方案!

楼主(2015-03-18):
本人自入FPV三年以来,因为飞控问题故障,及相关依耐性事故丢机七架,损失近二万,现在觉得完全没有最开始那种无飞控祼飞FPV的快乐了,那时因为没飞控,对电量,高度,距离都控制得很好,没有丢过机。但自从有了飞控后,胆子大了,敢飞高飞远了,随之FPV飞行的丢机风险陡然增高,其实飞控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可靠,各种干扰至丢星,飞控死机,对风向与电量的判断失误,飞远无电量返航的各种丢机情况频现,如是就开始了丢机之路,损失巨大,远远背离了当初FPV的轻松与快乐。现在想向各位FPV爱好者讨论在三公里无飞控轻松祼飞FPV内好方案。

网友:
我再找一套无增程,有飞控和图传的方案,不知道选什么图传和天线,现在飞飞几百米,以后上了433再远航

网友:
有了图传和OSD之后,发现原来的遥控设备竟然能飞这么远,700米半径,FPV足够玩了,这小飞机,VFR,够用了。

网友:
控的话我用过F的72M飞得最远也最稳定,1KM内除非平原,飞得很矮(不到100米),否则不太可能掉信号。
图传最稳定的是DJI,不过远了以后姿态变化还是会掉信号,你要手动转180度再飞回来恐怕没那么容易。

网友:
丢机7架都没出什么事情么。。。

网友(2015-06-12):
把飞机缩小是个办法

网友:
楼主不是飞控问题,是思想问题

网友A:
你可以买个2.4的2瓦放大器或433

网友B:
玩了3年FPV一次没丢没炸的飘过。。起飞仔细检查,空中注意观察飞行参数,逆风起飞顺风回家,哪有那么容易丢啊。。

网友:
加个平衡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了3年FPV一次没丢没炸的飘过。。起飞仔细检查,空中注意观察飞行参数,逆风起飞顺风回家,哪有那么容易丢 ...

是啊~怎么会?充满疑问.....

网友:
还是新手的心态飞飞机啊。

网友:
用没有飞控的心态飞有飞控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