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问题求教。。

楼主(2015-03-18):
  新的三叶发动机清洗时,发现缸头垫片有3片,很薄只有学生的作业本一张纸厚。问问我该不该去减少缸头垫片。。 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调整压缩比的,视情况而定。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那是条压缩比的,压缩比大了烧头子

网友B:
根据你使用的油料决定的·~~~主要是看硝基的多少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使用的油料决定的·~~~主要是看硝基的多少来决定~~

直升机 30%的。 大哥能详细的说说缸压的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条压缩比的,压缩比大了烧头子

可以说说,加压后,和不加亚。有什么利害关系吗?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三个调整垫都加上能正常工作就不用动,如果供油正常撤电就灭火那就依次减调整垫,如果正常工作总烧热火头就要加调整垫。新发动机要摸索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三个调整垫都加上能正常工作就不用动,如果供油正常撤电就灭火那就依次减调整垫,如果正常工作 ...

哦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三个调整垫都加上能正常工作就不用动,如果供油正常撤电就灭火那就依次减调整垫,如果正常工作 ...

赞同。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到缸压低了,微漏气了的时候减掉,可以提高些功率,再焕发一些生命火花。

网友:
厂家调整好的就不要动了

网友(2016-03-10):
垫子原来是这样用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