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头追 T8FG 和 10C 教练口 问题 现在搞不懂T8FG 教练线数据线是否一样....

楼主(2015-03-18):
T8FG   倒过来  的   正负极  才是和10C一样       数据线位置一样吗?   头追

下图  走线 和  上图 10C 一样

网友A:
无论反正,看缺口位置确定,明显上图从D9出来的PPM线应该接3号口而不是6号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反正,看缺口位置确定,明显上图从D9出来的PPM线应该接3号口而不是6号口。
现在 10C  就是接着 6号   头追可以使用
T8FG 不知道     T8FG 现在用的是FR SKY 接收机
10C  改的ASSAN2。4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 10C  就是接着 6号   头追可以使用
T8FG 不知道     T8FG 现在用的是FR SKY 接收机
10C   ...

恩,那看来接SIGN IN是对的,而不是PPM,那个是输出了,哈哈,恭喜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看来接SIGN IN是对的,而不是PPM,那个是输出了,哈哈,恭喜并学习了

我服了········  东西我也完成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