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这个中联上的螺丝是干啥的?

楼主(2015-03-18):
x5中联上这个螺丝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k电机真不错,超顺滑,不会像其他电机那样,磁级顿感太强,一级级的,对电调的冲击电流也大。

网友:
   K 电机哈~

网友A:
就是个跷跷板罢了,跟UH1一样。相比于只有胶圈的传统结构,大桨挥舞时的旋转轴心被完全确定了。

网友:
同款飞机。同款遥控。帮顶,ls回答太复杂,求楼下有高手解释~

网友:
难道是装饰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跷跷板罢了,跟UH1一样。相比于只有胶圈的传统结构,大桨挥舞时的旋转轴心被完全确定了。

挥舞铰咯?

网友:
3C有副翼机绝对要有的横轴固定器。 3D机可有可无。。。

网友:
我感觉楼主是来炫飞机的,哈哈。

网友B:
好电机----电机有售的吗?什么型号,给介绍一下?(图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电机----电机有售的吗?什么型号,给介绍一下?(图看不太清楚)

电机确实不错,动力和4025差不多,耗电比4020还省,最主要的是重量比4020轻了快100克。要到香港代理那边预定才能买到。我是运气好,论坛收了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跷跷板罢了,跟UH1一样。相比于只有胶圈的传统结构,大桨挥舞时的旋转轴心被完全确定了。

重点确定了!
对于精度不好的飞机是个悲剧!

网友:
顶pyro一个

F版旋翼头中这个跷跷板是用来限定横轴的摆荡在一个平面上的, 但问题是x5f不管是用黑色还是红色胶圈爆飞多了都会砍尾管, 所以爆飞就得换成铁汉出的塑钢硬垫圈, 这样一来跷跷板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网友:
我就看热闹,不说话!

网友:
我也看热闹不说话

网友:
这电机的外观没有蝎子的骚啊,我还用的原厂电机呢,感觉还行,够用,现在还没那技术去追求暴力

网友:
楼主电机真棒

网友:
不是螺丝 是一个轴承 说挥舞铰感觉不太准确  主要作用是当你做动作时比如前飞,直升机正前方的旋翼升力小于相对于后方180度旋翼升力,旋翼面会向前倾斜,然后机身状态改变。有个轴承在这可以减少旋翼头很多的负荷。大致就这样吧,表达能力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