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恒龙豹2

楼主(2015-03-18):
大家帮忙看看这问题严重吗 前面两个路轮螺丝里面开裂 会不会影响强度

网友A:
摇臂会松容易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会松容易掉链子

多谢兄弟,卖家说这是下料口,正常的,把这突出切掉都没事,我也是晕了,所以上来问问大家

网友B:
等着断掉吧,这个没法的,尽量玩纯塑料版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着断掉吧,这个没法的,尽量玩纯塑料版的还行。

买来就是这样,想退掉重买,买家说不是质量问题还要扣改装费

网友C:
需要用胶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胶粘一下

用502好还是热熔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502好还是热熔胶

都不行,用环氧类的胶,强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行,用环氧类的胶,强度好。

好的 回头试试看 多谢了

网友:
趁早换扭杆吧。。。没多久那限位就挂了的

网友D:
换扭杆比较靠谱 ,要么就给那弄堆AB胶加固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扭杆比较靠谱 ,要么就给那弄堆AB胶加固一下。。。

扭杆不是容易断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扭杆不是容易断么???

谁说扭杆容易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说扭杆容易断?

那扭杆的效果如何?比弹簧软吗?我比较喜欢真实一些的悬挂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扭杆的效果如何?比弹簧软吗?我比较喜欢真实一些的悬挂效果

具体情况请论坛搜索一下关于改扭杆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