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镜头在侧面的fpv摄像机

楼主(2015-03-18):
就类似这样的,镜头在侧面的

楼主:
818的性能如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818的性能如何啊

应该算很不错了

网友:
竖着的话 sony整个系列都是 但怎么输出不太清楚 没用过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

网友:
好像可以引出排线!想在哪面就按哪面!

网友:
拆开机身,将镜头模块旋转90度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