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G7无法运行,提示LINE:850错误,请教怎么破???

楼主(2015-03-18):
飞鹰模拟器无法运行,显示如图中的错误提示,卖家说是没有装显卡驱动,但我显卡是已经安装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没装dx插件吧?

网友A:
Direct X 出錯誤認 或者版本不夠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rect X 出錯誤認 或者版本不夠新 ~

你他媽的死雜碎又不懂裝懂亂回誤導人Direct X版本不夠高(最高是哪版你連個屁都不知)?去你媽的飛鷹只需9.0c別在這亂誤導需要幫助的人

网友B:
realflight原廠與你相同問題的回答

下載下面連結檔案解壓縮後雙擊SETUP.EXE後執行安裝應該就能解決 若還是出現問題移除飛鷹並刪除安裝的資料匣檔案後重新安裝飛鷹就沒問題了
http://pan.baidu.com/s/1sjr2kJb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lflight原廠與你相同問題的回答

下載下面連結檔案解壓縮後雙擊SETUP.EXE後執行安裝應該就能解決  ...

我已经发邮件去官网问了这个问题,也按官网的要求把电脑的相关文件发给他们,他们的回复如下:意见大概就是要我更新显卡的驱动。但我还没有试,过两天有时间再搞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that information. After reviewing your dx diagnostics I see the problem. Windows is using a basic display adapter which not allow the program to run you will need to update the display driver. You will need to get the driver from the manufacturer website that you purchased the computer from. This should fix your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