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转速不能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乐天20A
DJI 2212 920KV
电调已经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单个校准、4个一起校准),电调
电机
也来回倒都过试了,这四个电机总有一个电机比别的转的快

网友A:
呵呵。。看到这个帖子 我笑了。。。。。同是小白 同是一个问题 不同的是 我和楼主的相反 我的一个电机 比其他的电机 慢。。。。。。。难兄难弟啊。。。。。。。 期待楼下的大神 解答。

网友A:
要不你试试 把那个快的电机 换到其他的电调上试试??

网友B:
把有故障的 机臂 和没有故障的机臂 对换一下 看看是不是 飞控的问题 如果还是判断不了故障 就在换换电机位置 先找到故障的零件

网友C:
同样的问题,铂30A 朗宇4110电机,解锁之后,一个电机转,效了几会电调还是这样,多数是电调的原因,不过没有什么大问题,推油门起飞平稳,应该不算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