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怎么激活

楼主(2015-03-19):
  如图 在输入激活码那个地方 我输入什么 下面激活俩字 都是虚的  这个 怎么激活啊  我有序列号  飞鹰控制器里  。一打开G7就是 这个 画面 输入半天 下面 激活 俩字 都是虚的 无法下一步

网友:
不是中文版的?  我激活时 和你这个不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8556&extra=
你看下这个帖子    下面也有G7 的下载地址
你有压缩的话 再重新解压下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飞鹰的 也不行 中文的 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X宝有序列号卖,25块,,我就是在那买的,一次性激活

网友:
這模擬 不是控制台去抓密狗序號 不然就是手動加入序號 ~
我們這裡 有飛友遇到這問題 測試將聯網激活密鑰記下 到別的網站填入序號 及激活碼 完成之後 會顯示一個代碼 記下之後 回到樓上那個畫面 將代碼填上 底下 激活 亮起...
樓上的圖片 應該是在 沒聯網時操作 索取激活碼激活這序號吧?
估計測試 是否是 從樓上圖片裡的序號跟激活碼記下 到http://activation.knifeedge.com/RealFlight7/  這裡填上 Request activation點入 底下出現訊息 您的激活碼:xxxxxxxx 完成激活過程,你必須在激活對話框中輸入驗證碼 ~
再回到樓上的畫面 把8位數激活碼填上 ~

如果 計算機當前未連接到互聯網,這個激活過程將無法連接激活服務器, 畫面將出現 樓上的圖片
如果這RealFlight 7 計算機沒有上互聯網,安裝後,請按照屏幕上的提示進行操作。記下序列號和激活碼出現並登錄
www.realflight.com/RF7activation另一台計算機上激活RealFlight 7.另外,您也可以通過聯繫軟件支持電子郵件或電話。
一旦被激活,RealFlight 7啟動將出現。單擊運行RealFlight。 RealFlight 7將開始使用默認的飛機和默認飛行地點。

网友:
填完OK是有亮起 就變成樓上畫面...检测到的错误 该序列号已经超过其可用的激活。请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2020-05-26):
如果刪電腦g7 注冊文件 重新加入模擬 還是一樣無法激活 那用這序號去 在線激活網頁 填寫序號及activation key  試試是否能給你一串數字碼記下 回到激活碼畫面 把數字碼填上 試試是否能激活....
如果不行 就去淘一個回來把

网友:
如果是飛鷹的 刪乾淨模擬 用飛鷹的控制器 載入序號試試

网友:
密狗開關撥到模擬支援位置 插入電腦  懹燕電腦載入驅動程式  指示燈亮起  開起模擬 有序號就直接填寫
用控制台開起注冊  開起控制台讀出ID  在螢幕右下角注冊G5~G7  顯示激活成功後執行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