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 遥控距离 新手问

楼主(2015-03-19):
天9 遥控距离 多少米
(在不考虑
电池
的情况下)如果飞手在车顶 打开天窗 飞机一直飞 汽车在后面追 会不会受干扰 是不是能飞远点

网友A:
肯定没问题。

网友B:
这是要闹那样,打算玩转航模?

网友C:
500米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5…6百米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爬高我飞过450米后来怕电力不够自己就下来了,平行80米高在村庄上空我飞300多米也就失控保护了,可能是信号受到了阻挡

网友F:
我用天9的控 apm飞控自动模式(规划航线)飞行,最远距离大概有1000多米吧。飞行期间飞机没有失控返航,证明天9的控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能达到1Km 。

网友G:
我的天6才200就失控了

网友H:
距离900米以上,用车在后面追着飞,可以飞到飞机没电

网友I:
一般1000米是没问题,这跟当地环境有关

网友J(2015-08-15):
天9 900M 天8 800M 天7 700M 不记得在哪看到的了

网友J:
如果只是想飞远点加个2W功放足够飞5-10kM了

网友K:
经过实测天九二代1024配4096接收机天线水平打横是1200m失控
如果是笔直正前方就是790m、如果周围有建筑垂直拉高是500m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