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s2

楼主(2015-03-19):
飞f22,遥控往上推飞机机翼往上翘,往下推,飞机机翼往下翘,请大神指教,如何反过来,谢谢!本人新手

网友A:
有个反向设置。按住M键同时开机,然后里面有个正反设置。设置相应的通道。你试试。

网友B:
来错地方了

网友:
把通道反过来就好,还有你来错地方啦

网友C:
LZ做这些动作,请确保远离人群和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