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路过前辈,起飞就侧翻滚,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19):
制作时采用野狼版的飘飘图纸,飞机原本是可以飞的。觉得KT板机身不美观坚固,就改成用轻木做仓身的了,机翼和飞机配置没有变,但此后一起飞就向右侧翻后炸机。我认为是起落架偏了,就手抛起飞,但仍然侧翻,后来怀疑是否是
电机
反扭问题。我的飞机翼展1米,弦长14厘米,总重量380克。电机配置2208KV2600,6030桨。请问路过有经验的高手前辈,一般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机翼和尾平面是否有扭曲,不在一个平面。重心是否有变化。推力线呢?

网友B:
就是换机身时,机翼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