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对比

楼主(2015-03-19):
我想根据几种飞控的稳定性对比,对比跟帖方式采用接力方式,第一个对比内容(正确操作产生的失控炸机)以常见的 大疆飞控 零度 APM 三种对比
本帖只供娱乐,不代表其他!这个帖不会被封杀吧?

楼主:
自己先来一个
nezaV2失控炸机 2次
APM 失控炸机 1次
下面的复制我的填次数就可以了,也可以备注说明》

网友A:
pix一年未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x一年未炸。
大神!

网友B:
CC3D 數不清。。。

网友C:
设置、操控很关键,还有一点,就是设备的可靠性自己要心里有底!就是多做做可靠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