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做的J10气动有些不如人意,请教下气动达人修改的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5-03-19):
自己做的J10试飞后发现了一系列的气动问题,打算在第二个版本修正,但自己对气动啥也不懂,特地来问问大家修改思路是否正确
气动性能追求目标:速度能快能慢,大仰角状态稳定,在微风状态下能大仰角悬停,可漂浮降落,基本达到KT-F22的水平
V1版本试飞发现的问题:
1:飞机俯仰稳定性不够
2:飞机横滚太过灵敏
3:侧向抗风能力差
4:大仰角状态不稳定
5:机翼载荷过高

打算修改的地方:
1:机头下调,机头边条下行配合,舵面中位上调3度,与机头边条与舵面形成S翼型
2:舵面长度向机身中心缩短25%
3:缩小垂尾面积,加大后掠
4:加大腹鳍面积
5:加大主翼面积,减小后掠角,减小鸭翼后沿后掠角度
不知思路是否正确
比较不确定的的是,我把腹鳍加大了差不多40%的面积,会不会对机身俯仰的灵敏度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我吧电机位置稍微后移了一点,让电池位置能到鸭翼附近,会不会让飞机对重心位置的敏感度降低?

网友A:
这鸭翼机要好飞,还是得开鸭翼,建议用鸭翼做升降,主翼为副翼,不搞混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鸭翼机要好飞,还是得开鸭翼,建议用鸭翼做升降,主翼为副翼,不搞混控试试。

谢谢,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做了好几架鸭翼了,不开鸭翼总感觉气动不好,但仔细研究了下鸭翼的气动特点,那可不是4个舵机对插Y线就能解决的,感觉非得要飞控才可以,
不过KT机上飞控又有点过了,好纠结啊
还是感慨F22 SU33这些天生气动布局就很好的机型,看着都觉得气动一流,模型上也很好做好飞

偏偏自己又是个爱国青年,很想飞自己国家的飞机,
先试试鸭翼升降,不混控,如果还是没法达到性能需求,我就去研究鸭翼飞控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做了好几架鸭翼了,不开鸭翼总感觉气动不好,但仔细研究了下鸭翼的气动特点,那 ...

只两个舵机,一个控副翼,一个控升降,先试试,这小KT机建议就别用飞控了。

网友:
看不上KT板,不过很欣赏你的钻研精神。帮顶

网友B:
总的来说思路没什么问题,但是本来真机上的一些东西放到航模上基本体现不出来,楼主还用KT板做。。估计更体现不出来了。。平板翼和正常翼差别很大很大= =把腹鳍加大是会影响俯仰灵敏度的,不过没什么关系,一个是影响不大,二是可以用舵面调整。
飞机要想稳定飞行,重心应位于气动焦点之前,越前越稳定,但同时会增大配平阻力

网友C:
KT板的气动性可以忽略了吧。开了鸭翼么确实机动性要好不少,舵机拉杆太长了,容易有虚位。

网友:
对了,鸭翼不要设置差动,因为它差动基本不会带来滚转力矩,因为鸭翼产生的脱体涡会在机翼上产生一个相反作用。而且鸭翼差动还会带来偏航力矩。

网友:
赞同6楼的意见。

网友D:
气动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板机由于机翼本身不产生升力 所有的动作 都要靠舵面来硬拉 关于不太稳定的话 可以尝试调整舵量
但是楼主装机有问题  舵机太靠前 拉杆太长 这在飞行中 拉杆会变形 影响动作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做了好几架鸭翼了,不开鸭翼总感觉气动不好,但仔细研究了下鸭翼的气动特点,那 ...

f22的气动布局并不好,不能和苏系飞机一起比。

网友:
建议做成升降由鸭翼与副翼共同控制,滚转仅由副翼控制,这样更能体现鸭翼的正面作用。上述控制用天六混控即可实现,不是之前说的那种两侧舵机用一根y线相连然后三角翼混控,而是把四个舵机接在四个通道上设置襟副翼混控和三角翼混控,具体做法我之前发过贴,这里就不细讲了,lz有兴趣可以看我的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做了好几架鸭翼了,不开鸭翼总感觉气动不好,但仔细研究了下鸭翼的气动特点,那 ...

f22为了隐身牺牲了高效气动布局,之所以机动性强是采用了超大推重比的发动机与矢量喷口。而在f22航模中,往往推重比可以接近真机所以楼主可能觉得好飞,其实这并不是它本身气动好。如果按照真机比例不做改动做f22的航模,不会好飞的。这也是为何飞双涵道苏35的人要比飞涵道f22的人多的原因。同样的电装,苏系飞机要比美系的气动好很多。

网友E:
对于大迎脚不稳定的问题。楼主飞机俯视图投影的机身面积中靠近尾喷口的面积略宽,大迎脚下展向更多的气流在靠近喷口处分离,分离流可能反向作用于机翼后缘的副翼舵面,所以这部分干扰要减小,也就是建议缩窄后段机身的宽度,把副翼缩短到副翼根部不与图中腹琪投影重合的位置,估计会有所好转。第四个图片里面可以明显看到副翼根部处于腹琪的绕流区,而这也是为何真机奸十的翼根直到腹琪那一段都是死的没有活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大迎脚不稳定的问题。楼主飞机俯视图投影的机身面积中靠近尾喷口的面积略宽,大迎脚下展向更多的气流在 ...

碰到高人了,谢谢指点,有些东西和想象的居然相反,长知识了,每天研究气动方面都能发现一些新东西,也算是个兴趣爱好了,非常感谢分享知识
还有个疑问,虽然那样避免了扰流的干扰,但是副翼在电机气流中的面积就减小了,这样低速的时候会不会对飞机的控制就减弱了呢,我试做过一架没有舵面在气流中的J20,感觉机动性能和真机相仿,根本无法做出F22那样很离谱的筋斗和极佳的低速可控性
因为KT F22实在是性能太好了,以至于我现在设计的飞机都是必须“伪矢量”的电机气流能直接所用于舵面的方案了,

昨天又飞了两块电池,感觉和KT F22差距主要是在仰角稳定性和低速可控性方面
具体表现为:
高空时减速为零,满舵拉起,飞机不停的在抬头,低头状态切换,F22可以做到保持抬头慢慢飘下来,
低空在失速边缘的时候,满油强行拉起数次均告失败,无法控制翻滚炸鸡,稳定性和低速可控性能很差,而F22满油成功救机比例很高
看来要修改的地方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动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板机由于机翼本身不产生升力 所有的动作 都要靠舵面来硬拉 关于不太稳定的话 可以尝 ...

还别说,真有可能有些影响,以前都在地面测试,没想过空中什么情况,虽然我是用的1.5MM钢丝,但也不能保证不出现虚位的情况,好吧,试试改短点,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的来说思路没什么问题,但是本来真机上的一些东西放到航模上基本体现不出来,楼主还用KT板做。。估计更体 ...

这个,我当初那架J20,就是重心十分靠前,高速确实很稳定,性能和KT F22差不多了,可低速简直可以算是没法控制,更扯的是,大仰角居然被我玩失速了,是真的失速尾旋,还好改出来了,这可是我玩KT机头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板的气动性可以忽略了吧。开了鸭翼么确实机动性要好不少,舵机拉杆太长了,容易有虚位。

KT板气动性能确实和像真机比差了不少,我玩航模的目的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飞机设计能力,目前看来KT机是经济和时间上唯一能实现目的的方案了.....哎,满满都是泪

网友:
混控,副翼舵量调小,升降舵量调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到高人了,谢谢指点,有些东西和想象的居然相反,长知识了,每天研究气动方面都能发现一些新东西,也算 ...

是啊,kt的F22有那种只靠平尾进行三角翼混控飞行的腰推,所有气流都作用在舵面上。J10本身就不是正常布局,所以吹不到舵面上也没有办法。。可以用来弥补的办法就是开鸭翼的升降舵,鸭翼处在螺旋桨的前面,吸气的效果会增加鸭翼表面气流的流速,改善一下上述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