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模式油门失控

楼主(2015-03-19):
昨晚飞机在三米多高定点,定位很精准,我就放心的和朋友聊天,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开始缓缓下降,我以为是普通的掉高,于是推油门,可是油门都推到最大了,飞机还是缓缓下降,当时好像不停我指挥了,后来就安全降落了,寒假时也出现了一次这种情况,但后来就再没出现过,这次又碰到了,不知道是为什么,电池当时电压是11.5

网友A:
丢星了   你要在地面站里 设置成  GPS丢星以后 切换成定高     你现在的是自动降落

网友:
应该是丢星后的gps动作,还好就3米。如果是50米估计lz要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星了   你要在地面站里 设置成  GPS丢星以后 切换成定高     你现在的是自动降落

怎么设置丢星自动切定高?求

网友C:
衛星失效保護,你設置在降落了

网友:
卫星数少于6(默认)后,触发保护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丢星自动切定高?求

在参数里面搜GPS,第一个好像就是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在大家的指引下找到了原因
在标准参数里查找gps会看到以下画面

看到了吧,之前我的默认设置是降落,应该改成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衛星失效保護,你設置在降落了

确实,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了,默认设置搞得丢星超过5秒自动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星了   你要在地面站里 设置成  GPS丢星以后 切换成定高     你现在的是自动降落

确实,感谢你的帮助与提醒

网友D:
我的定高会漂移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定高会漂移不知道怎么回事

定高当然会漂移,必须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定高模式在APM的地面站里面,推油门显示油门一直升是正常的么?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不敢切成定高,我是新手发不了贴,如果楼主知道的话,能否跟我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