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 跟拍无人机。。。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2015-03-19):
主要是想做是 跟拍

1,精灵好像没这功能。。。
2,DIY  680机架,E600动力套,零度X4V2,福斯控,电池 5000+(不带相机,云台
3,华科尔X4  7999(不带相机)
4,派诺特Parrot Bebop Drone3.0 6500 全套 就是时间有点短只有13分钟。。
5,hexo+  1099美元 国内上万  6轴 狗4  跟拍技术好像最好

还有其他推荐吗??
看来DIY最便宜 太大携带不方便
4轴万一一轴失去动力就炸机了。。。6轴相对安全
派诺特 小巧方便携带
  华科尔X4 可装 X8  但资料太少 听说控不怎么样 大于500米 有可能会失控。。。。

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diy的方案中算法是比较难的部分吧

网友:
hexo+所作的部分也是把他的跟踪算法弄的很NB

网友:
hexo+
开发团队称他们通过新的软件设计让这项功能变成可能。他们通过MAVLINK端口让手机和飞行器沟通,另外,他们还通过GPS和相应的传感器让飞行器能够判断目标位置。该端口由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开发,它能够让飞行器和无人机之间传送实时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飞行器和App能够预测拍摄目标的下一个位置,从而达到跟随拍摄的效果。

你看下零度的高端飞控一些介绍视频。
效果差不多。。。

网友A:
APM早已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早已完美解决

APM有这个功能呀,在哪点可以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M有这个功能呀,在哪点可以找到

跟随模式,一般够用了,使用数传连接手机通讯,把手机GPS定位坐标发给飞控,飞上天切跟随模式,手机到哪飞机飞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随模式,一般够用了,使用数传连接手机通讯,把手机GPS定位坐标发给飞控,飞上天切跟随模式,手机到哪 ...

这个跟随不是只能跟着地面站的GPS信号走吗?如果追飞机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
YUNEEC Q500  也有智能跟随模式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推荐一个叫Q500的飞机,确实不错,带有FOLLOW ME功能。 电压低自动降落,不会因为电压不足摔机。 确实不错。

楼主:
零度X4V2 有跟踪功能
Q500 不错 7888元 除了距离 完胜   华科尔X4

网友D:
我也想入个6轴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装·
求大神科普·可以挂云台狗3的·
机架,飞控,电机,电调什么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汽车之家弄得那个斯帕克就是个小型自动跟拍机不过有的等了。。。

网友:
这货,让所有飞控(前提是飞控支持ppm或sbus输入)自带跟拍,而且不是通过跟拍对象携带GPS来实现,是通过图像识别,点谁跟谁,点人跟人,点车跟车,有兴趣赶快去众筹吧,399美刀,10月份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入个6轴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装·
求大神科普·可以挂云台狗3的·
机架,飞控,电机,电调什么的·

来,我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随模式,一般够用了,使用数传连接手机通讯,把手机GPS定位坐标发给飞控,飞上天切跟随模式,手机到哪 ...

正解,我见过有人做过,手机实时发送GPS位置 的好像

网友:
跟拍还需要自己手动云台的,percepto+followme才能解决镜头跟拍和机位跟随。。。不过没有光雷达防撞,都是瞎扯。

楼主:
hexo+  好像是 真 跟拍 呵呵
3DRoboticsIRIS+   EhangGhost  也有跟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