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ridge发射端可以直接接摄像头吗

楼主(2015-03-19):
lightbridge发射端可以直接接摄像头吗?
想把LB用在固定翼上面,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知道的朋友麻烦说一下。

网友A:
不需要dji的飞控可以直接当图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dji的飞控可以直接当图传用?

可以,如果没有机子,那么敢不敢看看手册?我到手测试时候就没有接飞控,完全可以当图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如果没有机子,那么敢不敢看看手册?我到手测试时候就没有接飞控,完全可以当图传用。。。

我就看了下视频就装精灵上了

网友:
怕没飞行数据就接个便宜的NAZA,顺便问一下,LB可以接功放吗?

网友C(2016-02-01):
你好,我也是这这艘船来改的。  看你改的很漂亮,还有照片吗,想多看一下, 内部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是这这艘船来改的。  看你改的很漂亮,还有照片吗,想多看一下, 内部是怎么改的

好久之前的事了……改的软轴,船都被我拆了

网友:
可以,不通过飞控直接输出

网友:
可以直接接相机的

网友:
此处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