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5-03-19):
大家好,刚刚入了一套入门四轴,在试飞的过程中发现悬停不太好控制.泡了一段时间论坛和群,发现要调整油门曲线."在悬停的那个油门区间设置的尽量平一些."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悬停.
但是自己经过了一些时间的实践也都没有发现较好的油门曲线设置.
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的经验.

主要有两个问题:
1.油门曲线设置成什么形状
2.大家说的50%起飞这个值是在哪能看到的?

机器配置:
遥控器:天7.
机架:F450
总重:855g

楼主:
目前的经验,在起飞油门附近,尽量调的平一些,这样会很轻松的悬停.

楼主:
初学者设置三个点
油门曲线:最低    0
               中点    65%
               最高    100%

螺距曲线:最低    - 2 度
          中点    +5 度
          最高    +12度

稍作解释:中点油门 65% ,螺距+5度,这大约是大多数飞机的悬停油门和螺距;最低点-2度螺距是为了让飞机能够正常下降,不会被大风和上升气流吹跑了;最大螺距 +12度是考虑到飞机的可操作性,包括兼顾动力平衡和动作的幅度。
由于每架飞机的不同,螺距曲线不能给出具体百分比的数值,一般需要用量角器或者螺距规实际测量。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动脑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一条45度上升的斜线大约也是可以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学者设置三个点
油门曲线:最低    0
               中点    65%

螺距是什麼啊?槳距嗎?4軸的螺距又代表什麼啊?求大神科普

网友A:
個人認為40%懸停比較舒服。在懸停點的k值在0.8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40%懸停比較舒服。在懸停點的k值在0.8左右吧

我也是小白啊,才开始接触四轴的.
目前也在探索中.还没有比较好的曲线设置参数.
2楼的那个是我在别的帖子看到的,放到这里准备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