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06如何拆电机轴

楼主(2015-03-19):
请教下朗宇x2206的电机轴该如何拆,跟普通电机好像不一样

网友A:
很简单呀,把套橡皮圈的那两个螺丝拆了,外转子就下来了,轴就出来 了。

网友:
电机屁股哪里有卡簧,拆掉卡簧转子就可以扯出来,轴一般都是通过基米把固定在转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把套橡皮圈的那两个螺丝拆了,外转子就下来了,轴就出来 了。

外转子拿不下来,很紧,估计上螺丝胶了,是不是应该从头上把轴顶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转子拿不下来,很紧,估计上螺丝胶了,是不是应该从头上把轴顶下去

注意下转子根部是不是还有顶丝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转子拿不下来,很紧,估计上螺丝胶了,是不是应该从头上把轴顶下去

注意转子根部是不是还有顶丝

网友:
二楼正解啊

网友(2019-03-24):
应该说拆成这样了怎么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