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RJX500改520

楼主(2015-03-19):
让浮力来的更猛烈些吧~   尾波和520的碳管有点不一样、500的比520的大了一点点、就差尾波了简单易换顺滑无比再也不怕打到尾桨了

网友:
换头罩吧

网友A:
楼主,桨换多大的?马达齿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桨换多大的?马达齿怎么换?

大桨换到了500MM  电机齿的话  他原配一大一小 用的小的

网友:
尾管长了多少?

楼主:
48.5CM    58CM

网友:
支持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

网友:
飞了没LZ 说下怎么样

网友:
飞感觉怎么样

网友:
用碳尾管要改尾波,换或者是自己磨,我就是自己磨的。或者可以买600的尾管。然后截断。重新开个尾波空。

或者直接使用600的尾波。然后尾管截断都OK的。rjx尾管都是一样粗的。

网友(2015-08-30):
请问楼主,520的桨是m4螺丝桨根要厚。500是m3螺丝桨根要薄,你换旋翼头吗?不换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