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与普通螺旋桨的区别?

楼主(2015-03-19):
100元在网上订了两对APC1147的正反桨,到手之后摸起来手感跟加强版ATG桨一样,用桨平衡器试,确实静平衡不错,不用调就平衡了。这样的是真货吗?手感跟一般的尼龙桨差不多啊

网友A:
我前天刚到apc1238没拆开呢。但是感觉做工不比atg好多少啊。等明天晚上看看平衡性怎样。心里没底啊。看着外观不像是进口“高端”桨

网友:
APC桨也是尼龙桨啊,跟普通尼龙桨手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的,就是它的生产工艺好,平衡性非常好,普通桨是无法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刚到apc1238没拆开呢。但是感觉做工不比atg好多少啊。等明天晚上看看平衡性怎样。心里没底啊。看着外 ...

下午试了一下,确实平衡非常好,飞行的时候噪音小很多,拍视频也不抖了。真的比ATG好很多

网友B:
硬度区别比较明显

网友:
動平衡和靜平衡做的更高,向心力公式可以得知動靜平衡好幷不代表動平衡好,apc就牛在動平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