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入门的450直升机,中档价位的,比较耐玩的,推荐下,谢谢。

楼主(2015-03-19):
想买个入门的450直升机,中档价位的,比较耐玩的,推荐下,谢谢。

什么牌子的好,最好是整机

不用再买其它配件(控、接收、电池除外)

另外控是不是用T14sg比较好,一步到位。

另500级的是不是比450的飞机大很多也贵很多?

网友:
本人有,450pro,主流配置,有很多配件,符合你的要求,有意加413256350.资金充足的话可以上500。

网友:
中档价位也就飞越,富丽了不竟是主流机(不见意入套机,很多方面后面都要升级,二次投资)想维护方便就465或450L

话说现在论坛的450PRO很多都是白菜价,新手收个二手的练练手,很好!

电装见意一次到位,一般炸很少坏电装!

网友A:
我自己春节期间配了台,飞越450pro,空机是680,然后自己配了4个舵机KST215+KST525,1个电机(花牌1880KV),龙卷风陀螺仪,好盈铂金40A电调。现在就双休玩玩。。。。2个电大概飞10分钟左右。。。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春节期间配了台,飞越450pro,空机是680,然后自己配了4个舵机KST215+KST525,1个电机(花牌1880KV), ...

飞机一套下来多少钱?用的什么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一套下来多少钱?用的什么控?

天地飞7的控,空机+舵机一起当时某宝上有优惠,1338,我记得,,然后自己就买了个138的花牌电机和178的好盈铂金电调。。。

网友:
450pro,控14sg

网友:
有钱450l,稍差点钱就465l~

网友:
泰世x3走一个

网友:
搞PRO的话别去买飞越那个套机,还不如自己拼一个机身。
500的价格不是很贵相对来说比450贵些

网友B:
欢迎,欢迎,跳下来~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好,最好是整机    答:飞越450PRO  富丽465 冰人空机 都很好

不用再买其它配件(控、接收、电池除外)整机只有亚拓带所有的 其他的都要零买 但是卖家通常会为你准备一个整机 到家自己组装就好

另外控是不是用T14sg比较好,一步到位。 14sg很贵 你既然能买得起这个 还考虑什么中档价位的飞机 你应该考虑X3这种土豪飞机或者亚拓450L 再或者买个富丽465的身子 其他全部冰人 这样才牛B(另外DEVO10这控不错的,我也在用 够咱练习了)

另500级的是不是比450的飞机大很多也贵很多? 500级比450确实大很多,当然也就贵很多。飞机这东西不是越大越好 完全看你水平 水平够了 你别买500级 直接买550L级的或者泰世X5 舵机是标准舵机 将来换成700级的可以通用 另外飞机都不是最贵的 电池才是最要命的 450级的电池格式1400 45C的 要170~185元一个 你最次不得买俩?(想爽飞你买10个试试 170*10=1700元 那就是一架新飞机)500级往上就更贵了 我都没敢看 玩700级的 一个电池都能买俩小飞机了 电池买多点 就是要过万了

最后补充 若是真有钱 就什么贵买什么 航模这东西贵的就一定是好的   如果没钱就别去考虑什么性能什么完美之类的 不现实 富丽465或者飞越450PRO足够你玩很久 很久 很久 很久。。久久久。。。 凑齐这一大堆就算是富丽465 看上去很便宜从零开始也要四千多甚至五千 因为你还要买充电器 电池 工具 遥控器 等等等等 看上去区区2000的富丽465想要能上天 那就得出飞机的两倍价钱 同理 买亚拓套机3200你就要准备至少6400元 当然这里不包括土豪级别的14SG

最后最后你自己斟酌吧。有钱就别纠结,没钱就小心点。这不仅仅是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买个入门的450直升机,中档价位的,比较耐玩的,推荐下,谢谢。

什么牌子的好,最好是整机    答:飞 ...

谢谢详细解答
我还是先模拟器吧

整套下来太贵了,
等以后通过LP预算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解答
我还是先模拟器吧

你可以整个小飞机 一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二来可以结合模拟器练习一下  买花科尔的120D02s吧 结构很450非常相似 是轴传尾变距的 配一个DEVO10的遥控器 再加上4块电池 足够飞了 投资在2000之内 当然了炸鸡是后话 是人都炸 航模只要你玩了 那就是个洞且不仅仅是洞 买02s的好处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配合450级一起玩 下雨天可以在室内玩 小飞机随时随地 方便太多了 450必须要有场地才行 纵然你有百万 但无场地飞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痛苦

再或者没钱玩 你就买个伟力的V977 耐干 但是不耐玩

再或者去二手区蹲坑 俩星期你就知道什么行情了 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你都可以到二手区搞明白  二手区也可以学到东西的 学到别人为什么会卖这个飞机 因为什么不想要了 为什么有人会求购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最后帮助你选择飞机

网友D:
   整机性价比差,质量差,还是组装吧。。。
   舵机用KST 315MG*3+515MG(或同级别的全金属舵机)这个是标配。便宜的舵机容易坏,损失更大。。。
   陀螺KBAR(有米的话买个VBAR,这个基本不会换了)
   铂金V3  50A+花牌2221 1880KV(主要是暴力一点,没钱的话 天行者50+普通3S电机一样能飞,而且你感觉不到他的性能不足)
   空机450L 配件便宜,至于500,没有比450稳多少,而且炸鸡主要是错舵,跟机的稳定性没有太大关系 加迪450L、富丽465、亚拓450L(看米选择)

  至于遥控,一步到位纯属扯淡,比14SG贵的控还有很多。当年推荐的一步到位控8FG没少人换,当然,有米的还是推荐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机性价比差,质量差,还是组装吧。。。
   舵机用KST 315MG*3+515MG(或同级别的全金属舵机)这个是 ...

我淘宝看了,航模贵的控都上万了
看大家对D10评价不错,打算先配个D10玩

网友:
亚拓450plus   套机  2800元  到手就飞  真心推荐!

网友:
欢迎跳坑~热烈欢迎~

网友:
计划入坑的话,先拿一本。要有心理准备,玩直机的特别之一就是资金要富裕一点。